老大哥们求助啊

楼主(2021-08-10):
电脑一直正常用,后面搬了一次家,有根内存条不能正常使用了,单条内存条不能开机,两根内存条才能开机,能识别到那个坏内存条,但不能用。

网友:
目测无坏件

网友:
软件可以检测到

网友:
两根8g内存条时,单通道,,,12g内存条时单通道

网友:
Cpu没有问题

网友:
娱乐大师可以识别,跑分没有坏条分数,

网友:
和正常的条子一起使用可以开机,单条不能开机

网友:
目测显存虚焊,没掉点的话拿去加焊下就行了,要是掉点估计没戏,一般人修不起

网友:
扔~能检测到表示识别了内存的存储器内的信息

网友:
垃圾内存条没有搞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