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大佬,这款惠普掉件是什么电容??

楼主(2021-08-10):
这一个掉件的惠普看外观是电容,但是两端都不接地,有一端接3V芯片的开启信号,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电容,有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线等大佬

网友A:
。。。。。。。耦合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

这是耦合电容吗??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耦合电容吗??谢谢  我试试

我装上去了 ,还是不行,不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

我装上去了 ,还是不行,不是这里的问题吗??

网友:
这款3V芯片是L8=6K 这个电容连接第6脚的电阻

网友:
电容随便找一颗试试啊

网友:
在线等 大佬快来啊

网友C:
判断可能有误 EN脚一般不会有两头不接地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可能有误 EN脚一般不会有两头不接地电容

你说对了,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是连接到第7脚 PGOOD 脚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可能有误 EN脚一般不会有两头不接地电容

这种一般是什么样的

网友:
找个电容装上试试

网友:
不接地,不是电容

网友:
买个板子回来 然后在退了

网友:
是电容的,论坛有高清图,我看过了

网友:
是待机电压那一坨吗  如 果是的话 九成是升压电容

网友D:
找自举升压电容装上去,一般长管控制极50v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自举升压电容装上去,一般长管控制极50v的电容。

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电容是连接到7脚 PGOOD的 脚位电阻的

网友:
不接地就找个公共点大点的电容装上就是

网友:
这么大小的焊盘,搞个1uf的就成

网友:
你确定不是耦合电容吗,实在不行tb拍个主板量一下吧,虽然有点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