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Z7M-KP7SC

楼主(2021-08-10):
开机正常   挡logo CPU供电一会发烫厉害 不死机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挡LOGO是指卡在LOGO处不动了吗?拔掉硬盘试试。

网友A:
先把硬盘拔掉,不行的话再把键盘拔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硬盘拔掉,不行的话再把键盘拔掉试试

CPU虚焊  搞不定

网友:
都知道cpu虚焊了,怎么还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