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大写灯 3长5短 电压正常不亮

楼主(2021-08-10):
主板型号是  TPN-W125 16871-1  X360 14-BA049TX    HP 大写灯 3长5短 电压正常不亮,拆了内存也是一样,去掉CPU 2路供电一样的闪!刷BIOS一样。内存各电压也正常,用240加焊CPU一样,是不是CPU坏了呢?

网友:
现在笔记本真的好难修啊

网友:
不是SMBUS这个信号就是CPU坏了

网友:
HU有的灯闪都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板载U修的难度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