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G3 一个小电容引起的不开机,差点误杀EC,修复一例

楼主(2021-08-10):
拿到机器插电不开机,拆机拔掉电池裸机插电自动上电亮机了,以为电捡钱了,既让插电自动开机那么主板CMOS电池应该是没电了,测一下2.9V应该还能用阿,为什么,先换一个CMOS电池装好电池插电,额。。。。。。。。。。。不开机了,再拆主板裸机测试拆掉主板电池又可以自动上电亮机,但是按开机键关不了机,怀疑开机键坏了?这是个主板自带的开机按钮,万用表蜂鸣挡接开关按一下响了,麻烦了,只好老老实实的打开图纸,测开机按键KBC_PWRBTN#到EC线路 POWER_SW_IN 是OK的,EC的127脚POWER_SW_IN由上拉电阻R2451一端3.3一端只有1.5V,不正常,测电阻阻值98K正常,这里又在图纸搜了POWER_SW_IN所有相关的电路一顿操作下来发现其他地方都没问题,看来只能从上拉到EC这里找问题了,差点想干EC心想不如把EC127脚撬开测一下,一顿操作之后把127脚翘开量还是1.几伏到这里没办法只剩一个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的电容,把他拆掉3V正常出来了,此机修复,因为这个电容看着太正常了,阻值也正常所以一直没有怀疑它,维修也需要多动脑子,我是太死板了,本来就一个小电容的问题,一顿操作猛如虎,此贴完结。。。。。上班时间写的帖子不容易大佬们动动手指打个分,谢谢评论观看.

网友:
毕竟老师傅,还是没有难倒你。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