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970显卡,不显问题!!

楼主(2021-08-10):
映众970显卡,之前发生的问题是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显示器无信号,用dvi接口会有图像偏移,现在hdmi己经完全无电压和信号输出,有思路吗?各大神!

网友:
换核心就行了

网友:
很简单,不用HD不就行了嘛

网友:
建议交专业人士

网友A:
测试了一下,一个稳压管的一端短路,是ddc5v.其他无问题,烧机烧不出问题点,有下一步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一下,一个稳压管的一端短路,是ddc5v.其他无问题,烧机烧不出问题点,有下一步思路吗?

烧不出问题点,那还真不太好办。

网友:
换个核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