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技嘉GTX660TI显存供电MOS代换

楼主(2021-08-10):
技嘉GTX660TI显存供电MOS,外形是 这样型号4901nf.能跟普通的MOS互换么

网友A:
这种是复合MOS管吗?

网友:
这是复合MOS没法用普通的替换,得找复合MOS换

网友:
上管18A,下管30A,不小于这个参数。

网友:
问淘宝,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复合MOS管吗?

喊你去读书你要去放牛

网友:
最好换一对

网友:
我一般都找显卡上拆

网友:
这管子很一般脚位不一样,的找同型号的

网友:
淘宝买一样的 省心

网友:
这个只要脚位对得上就可以的,不然只能网上买了!换了MOS管后级也有可能挂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mos   主要考虑MOS的耐压值和频率,理论讲可大不可小.特别严谨的电路,还要考虑导通电阻,导通电阻会影响MOS发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