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电池耗电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8-10):
正在学习维修,基本上啥都不懂,之前在论坛里看到是要换底座旁边的电阻和双二极管,然后换了,还是没修好,底座电压有3v,就是过半个月就要换电池,请问大佬是要换晶振和晶振旁边的协电容吗,换哪个晶振,主板上有三个晶振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bios供电这块是系统提供的3vsb待机供电也能负责维持供电,或许可以试试看排查下coms电路里待机供电这块的电路有没有断开导致全部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
装上小电池后测跳冒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楼主系统学习过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简单 楼主系统学习过就知道了

没学习过。。想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很简单顺着RTCVCC一路找啊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B:
vbat一路进io,一路进南桥,查一下这两路的贴片电容。用点位图才能看出来。

网友:
拆COMS链接上的电容  当最后基本都是南桥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at一路进io,一路进南桥,查一下这两路的贴片电容。用点位图才能看出来。

是接地电容都拆吗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和电池相关的电阻变小啦,我就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和电池相关的电阻变小啦,我就遇到过

是底座旁边的电阻吗,这个电阻已经被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底座旁边的电阻吗,这个电阻已经被换过了还是不行

那个是rtc限流电阻,这个电路上也没几个滤波,都拆了吧,还不行就考虑桥

网友E:
一般都是相关联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相关联的电容漏电了

你好,请问怎么测试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相连的直接翘掉就行了,简单直接

网友:
查线路上的电容,漏电了

网友:
按照点位图查找和COMS供电有连接的所有电阻和电容,我就碰到过一例电池耗电快,是与之相连的一个2M电阻漏电几百欧,还不稳定,在IO芯片附近,主板型号是华硕P5G41T-M LX V2,电阻位号是OR40!

网友:
RTCVCC漏电吧

网友(2022-01-11):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双二极管换一下,或者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