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主板反复重启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21-08-10):
朋友发来消息说他的一块GA-H61M-S1主板开机后几秒钟又重启如此循环,风扇不断停止又转动,偶尔能不重启但开机无显示,叫我给修一下。

最喜欢的就是是技嘉的主板了,为啥?就因为它的图纸比较好找,修起来就方便许多。收到主板立马找图,不负期望很快就在坛里找到了。

上时序图,从图及故障现象判断可以开机就可以从11开始查起。先测量CPU_VTT,该电压正常。

在查12   VCCSA信号时,从电路中任意选了一个和该信号有关的测量点Q19,结果Q19的C极上的电压反复跳动,B极上的电压也不断跳动,当遇到不跳动的某次时,B极上能够稳定到0.8V左右,但C极电压却还在反复跳变,怀疑Q19不良,拆下用万用表蜂鸣档测量基本正常,于是又测量R97,图上8.2K,测量结果8.44k,怀疑这个电阻性能不量,导致编差过大,于是换了Q19和R97,再次开机故障解除。估计Q19没坏,仅仅是R97问题,没几个钱的零件就没去做测试了。希望此贴对有需要的朋友有点帮助。

网友:
高手。希望以后多来。高手。希望以后多来

网友:
你估计错了。其实是Q19坏。电阻没事。这电阻别说8.44K,你就是换个100K都照样正常使用

网友:
感谢分享!小白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