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台新款惠普zhan66 pro14 g3,10代CPU的,维修思路跟以往6,7代有些不同

楼主(2021-08-10):
一台惠普新机型,故障原因有点奇葩,上电电流卡到0.38a,插不插内存都都一样,测内存sm总线无波,应该是不跑码,测量全板电压没有集显电压和显存电压,显存没电一开始也不以为然,因为按以往的维修思路,这种带集显机型就算独显没电也不影响开机。但是这种机型又没图纸根本就没什么维修思路,只能试着修修显存供电看看,毕竟修供电还是好修的。显存供电ic apw8713,测量开启竟然有1.8v,芯片供电也都正常,最后测到芯片23脚电容短路了,把显存供电修出来了之后电流一路狂奔竟然开机了,果然跟我的猜测相符,新机型独显缺供电,CPU都不跑码!!!

网友:
老铁,思路可以,我发现,我还是差得远,只能修修短路,不触发,维持生活

网友A:
CPU是不是不带集显的

网友:
似乎新机器电容都容易坏,按照我修过的百分60以上都是各种电容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是不是不带集显的

10代低压U的肯定是带集显的,新款笔记本基本都是带集显

网友:
真功夫,师傅厉害

网友:
技术过关啊,。。。。。。。。。。。。。。。。。。。。。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 厉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存供电这边PG到ec影响的

网友B:
显存供电确实不重要,但是这个显存的供电芯片的PG如果参与   "allpwrgd"一类的“与”,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不是显存供电影响了跑码,是供电芯片的PG影响了,post

网友:
为你点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存供电确实不重要,但是这个显存的供电芯片的PG如果参与   "allpwrgd"一类的“与”,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不是显存供电影响了跑码,是供电芯片的PG影响了,post

在没看图纸情况下估计这就是正解

网友:
“新机型独显缺供电,CPU都不跑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影响pg了,这个解释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没看图纸情况下估计这就是正解

以后的惠普也只能修修供电刷刷BIOS了,图纸是完全找不到了

网友:
现在的本CPU供电是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