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维修员第九修,随便修块短路的机械硬盘。

楼主(2021-08-10):
ε=(´ο`*)))唉,疫情肆虐,又要待业在家了。

收一台电脑,内存条,电源,感觉都是换过配件的,拿回来就点不亮。

里面有个1T硬盘,也是感觉换过配件的。插硬盘了,整机直接断电。看来硬盘是短路了。

网上查了一下供电口脚位图,量了一下,12V短路。拆下电路板,跑了一下线路。

12V供电前段特别简单,一个肖特基,一个0欧电阻,还有一个电容。

拆下肖特基阻值就恢复了。查了一下丝印,找不到资料,从另一个坏盘上面拆了一个别的丝印的下来,装上去好了。

看了一下smart 这盘通电次数都没超过20次,通电都没超过20小时。勉强回本吧

网友A:
这个捡到漏了现在就是机械硬盘不好卖哦 。都在用固态

网友:
坏的是TV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捡到漏了现在就是机械硬盘不好卖哦 。都在用固态

大容量的还好,1T的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
这钱捡的容易

网友:
          电压高了。

网友:
电源不稳定

网友(2021-09-28):
可以,赚了

网友:
保险电阻,硬盘电路板故障坏的最多的就是12V 5V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