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显卡的GPU坏了,有什么现象啊

楼主(2021-08-10):
问下,显卡的GPU坏了,有什么现象啊,大神指点下哈,现在显卡点不亮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黑屏,花屏 安装不是行驱动,按驱动黑屏,。。。。。。。

网友:
有工具先测一下。小白建议去维修点

网友:
GPU也会引起花屏么,我视频,好像都是显存引起花屏啊

网友:
不显示,花屏,蓝屏,驱动安装不上

网友:
显示不正常就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2021-11-07):
这个什么状况都有

网友:
主要表现为黑屏不显,花屏。现在显卡GPU芯片特贵,坏了基本就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