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偶尔重启iPhone12

楼主(2021-08-10):
(图片)

网友:
重新启动您的 iPhone。
确保所有应用都在 App Store 中下载,并且保持最新。
断开所有闪电接口配件的连接。
更新 iPhone 系统至最新。(重要:更新系统前,建议备份 iPhone。)
前往“设置”>“电池”>“电池健康”中查看电池健康状况。
还原所有设置:前往“设置”>“通用”>“还原”,轻点“还原所有设置”。您的设备将重新启动,所有设置将会被移除,但不会抹除任何数据和媒体。

网友:
第一图代码和之前的8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