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90 _GI5CNXA 不加电 桥短路

楼主(2021-08-10):
t90 _GI5CNXA  mb1.1不加电 桥短路 t90 _GI5CNXA

网友(点评):
未完 待续 ?

网友:
BIOS改好ME的

网友:
感觉现在PC的CPU和桥都容易坏,没有以前的耐用。

网友:
上面那个还有点问题。自己又改了一个好的

1GI5CNXA XG.rar

网友:
六代后的独立桥很容易炸

网友:
现在桥都容易坏,

网友:
看好鸡巴累

网友:
3.3短路。。基本不用想别的   。。大多都是桥短路

网友A:
你这环境 属实是有点........土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环境 属实是有点........土太多

马路边上。难的扫

网友:
现在换完芯片还要改me。维修费没有见涨价。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