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370间隔近一个月,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1-08-10):
这样的,一个月前收到一张370主板,能触发,cpu不工作无电压
按时序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smb data2.2,正常为3.3。查图纸,一路追到pwm
于是拆掉pwm后电压正常,网上买了一片回来
换上,不行,不出vcore.怀疑买了一个坏的,再次买了一片芯片回来,呵呵。结果大家懂得。
不甘心,什么条件电压测量都正常,一定是芯片。然后花了75闲鱼上买料板,这回亏大了,料板上的pwm装上直接是短路

最近帮朋友修一张b450,现象一样,不出vcore,工作条件正常。让朋友自己买了一个pwm我帮他换上。结果还是一样,唉,芯片我焊了好几次,不应该没焊好啊,没办法让朋友挂闲鱼卖了回点血

今天朋友说他主板卖出去了,别人到手一会儿就修好了,原因就是pwm芯片没焊好

不科学,这不科学啊,我下班回到家,找出这张z370,涂上焊油,风枪吹了一气。。。。。

补补一下,换了pwm芯片必须刷bios吗?开始是卡55无限重启,刷了bios才点亮

网友:
老手艺人翻车了?

网友:
风枪不行该换了

网友A:
我也想换,但是舍不得。240买的 名字是不凡涡轮什么的,噪音大得要死

网友B:
兄弟我还记得你发帖说这个脚难焊。。。哈哈,还是得用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还记得你发帖说这个脚难焊。。。哈哈,还是得用吹吧

我风枪上次换声卡芯片,开380没吹下来,开400然芯片吹爆了,应该是温度不够虚焊,这种看不到引脚的焊没焊好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风枪上次换声卡芯片,开380没吹下来,开400然芯片吹爆了,应该是温度不够虚焊,这种看不到引脚的焊没焊 ...

有一点点引脚的。垂直连接的,位置要调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风枪上次换声卡芯片,开380没吹下来,开400然芯片吹爆了,应该是温度不够虚焊,这种看不到引脚的焊没焊 ...

换个小一点的出风口,风量调小一点

网友:
qfn封装的芯片,换上去后最好有烙铁补焊,要保证每个脚都吃到锡

网友C:
真好,有板修,还是这么新的。我最多修修H6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好,有板修,还是这么新的。我最多修修H61的。

这是付出了代价的,呵呵。我家里被我搞报废的一大堆

网友:
还是焊工不到位,要多练

网友:
焊工 是维修人员的第一要素 本人每次焊接完 都会在放大镜下观察一下 确保焊点圆润 饱满,你这个焊接水平有点差 还要多练

网友:
861dw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
维修就得要用好工具,磨刀不误砍柴工,不然费工夫不说,还会导致一些隐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风枪上次换声卡芯片,开380没吹下来,开400然芯片吹爆了,应该是温度不够虚焊,这种看不到引脚的焊没焊 ...

疯抢 风嘴去掉 调小风力340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换,但是舍不得。240买的 名字是不凡涡轮什么的,噪音大得要死

京东几十块钱买个预热台,120度开启板子放上面,风枪就不需要这么高温度了

网友:
这挺尴尬的

网友:
报个手工班,学习一下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