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x360 15蓝屏重启故障

楼主(2021-08-11):
一台惠普x360 15触摸屏的,i5 8代,mx150的,内存是板载4g,
现象是用几个小时蓝屏,或者连续重启电脑,要蓝屏,硬盘换过了,系统换了好几个版本,一样蓝屏
然后用f2检测,内存报错,测试了3次,都测试不过,是不是主板内存颗粒坏了

网友:
再搞估计就得搞那个CPU了

网友A:
颗粒加焊一下

网友B:
查一下内存基本条件有无异常吧,内存没黑胶的话可以加焊或者更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颗粒加焊一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内存基本条件有无异常吧,内存没黑胶的话可以加焊或者更换试试

好的,干哈内存试试

网友:
得搞那个CPU了

网友C:
搞好了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好了说一下

还没搞好哦,内存颗粒4个加焊了,无效,测试到百分之45报错

网友:
把板载内存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