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台华硕的FX505GD,电压跳,ecrst跳

楼主(2021-08-11):
华硕的FX505GD,电压跳,ecrst跳,后面到内存供电都在跳,拆掉bios就ecrst就不跳了,换过桥显示了一次,关机后又这样了断开FORCE_OFF#也不跳,电流在0.4左右

大神们这种情况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3.3v跳奥

网友A:
3,5都跳,ecrst跳,开启信号也跳,35v肯定跳,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跳

网友:
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楼主问题解决了不求解

网友:
拆下BIOS 电压不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都跳,ecrst跳,开启信号也跳,35v肯定跳,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跳

楼主找到问题了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问题了不

么有,不知道是不是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么有,不知道是不是ec问题,

EC换过也一样,怀疑是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