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卡RX580定位不准如何解决

楼主(2021-08-11):
第一次修矿卡,测了很多张都是报错A1   A0   怀疑要刷回原BIOS才能测,希望有会修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就是a0 坏了啊

网友:
就是a0 坏了

网友:
那A1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ASS之后正常来说查看日志的话是不会有报错的,但是查看后依然是A0     A1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S之后正常来说查看日志的话是不会有报错的,但是查看后依然是A0     A1报错

翻到最后一页

网友:
最下面的才是最新的日志

网友B:
测前先删除log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前先删除log文件

怎么删除?大哥求教导

网友:
2048SP 测不了 刷回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