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苹果7返复从起 后母揵不灵 一拆机又好了查不出问题。这 ...
[维修求助]
苹果7返复从起 后母揵不灵 一拆机又好了查不出问题。这是那的故障。师傅们帮我一

网友(2021-08-11):
屏幕总成 前置换一套

网友:
注意检查屏幕 前摄 home键 相关的 i2C电路,建议更换底壳总成一套测试

网友:
主要看前置排线,可能有漏电或接触不良,或有进水腐蚀。前置不正常会引起指纹不正常。

网友:
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