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都烧这样了,却没有明显短路,奇怪。

楼主(2021-08-11):
线路板都烧这样了,却没有明显短路,
一般补都是过流了,才线路板烧坏?这个却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已经烧断开了

网友:
这不是受潮导致的我都不信。

网友:
这种板像是蓝宝石。。。

网友:
水贴无疑,明显腐蚀露铜了还说烧成这样

网友:
腐蚀  不是烧

网友:
应该是腐蚀严重

网友:
为什么非要短路呢,开路也可以啊,少几路还省电呢

网友:
明显受潮腐蚀了  跟短路有啥关系

网友:
里面估计烧糊了吧

网友:
烧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