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21-08-11):
遇到好多3808g或者3908g都是没核心供电  这是这个卡的核心供电芯片  能不能大神跟我解释下这个芯片要工作  除了ev供电 还有哪几个脚需要量  最好能解释下要查的脚位具体作用  谢谢

网友:
分析如下:
具有保护的电路:RCSP、RCSM,TSEN1,TSEN2,RCSP_L2、RCSM_L2关联的热敏电阻;VINSEN关联的分压电阻;
必要的电源:VCC和EN以及EN_L2
相控:来自GPU(SV_CLK,SV_DIO,SVT)、I2C或SMBus(SM_DIO,SM_CLK,SM_ALERT#)
IR3567B坏了,从说明文件里一些信息“使用IR数字电源设计中心(DPDC)GUI可以轻松定义设备配置和故障参数,并将其存储在片上MTP中。”可知这个芯片可以编程,任意找一颗换上可能是无效的。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