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枚,用适配器不能上电,拔掉

楼主(2021-08-11):
小白一枚,用适配器不能上电,拔掉适配器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是好的,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  充电芯片查查图纸!

网友:
哦哦,图纸没有,一点点找吧,谢谢师傅啦

网友:
故障找到啦,就是这个小东西击穿了,8脚短路,最接近cpu供电芯片的那个脚,这东西怎么代换呀,是不是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了?

网友A:
你怎么就能确定是这个8脚芯片的问题?我手里有台V星游戏本,电池正常,适配器亮机就重启,不会修了

网友:
额,因为发现它坏了。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后一按开机键就断电,如果用电池开机后,再插上适配器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就能确定是这个8脚芯片的问题?我手里有台V星游戏本,电池正常,适配器亮机就重启,不会修了

网友B:
首先得知道他是p沟道还是n沟道,然后找个沟道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电池隔离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知道他是p沟道还是n沟道,然后找个沟道一样的换上去。

谢谢,查了一下,是双n沟道的

网友:
看丝印 淘宝查下  基本都会写沟道 电压 电流

网友:
查保护隔离MOS管,有短路。

网友:
学习中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更换找跟丝印一致的换,如果不是专业修的或者手头没现货你就淘宝买吧,一样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就能确定是这个8脚芯片的问题?我手里有台V星游戏本,电池正常,适配器亮机就重启,不会修了

V星啥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