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H,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21-08-11):
   新手!不太了解主板工作原理,问题:1上电马上掉电,重触发开机不上电需要拨掉电源重插,才能上电后一秒就掉电
                                                     2短路黑线和绿线发现能开机点亮进入bios后发现有bios显示电压不正常
                                                     3本是坏的烧就烧吧,装糸统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后关机取开黑线和绿线的短接发现还是开机一秒关机,
                                                       后又短接后开机发现可以用糸统关机(应该是关机了一部分,因为黑线绿线已短接已通电了的),触发开机脚也可以开机
                                                       这对我们新手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A:
IO  127脚 126脚电压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127脚 126脚电压异常

短接黑绿线开机测量电压是正常的,不短接不开机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5V,12V,系统温度这些完全不正常,先关注下IO的126脚跟127脚基准电压,一般是2V左右,如果偏高,会引起IO误报,进而导致关机保护。

网友(点评):
126脚电压为2V(正常)127脚电压为3.9V,不知道是否正常没有同样板对比

网友:
技嘉主板有时候真的是又爱又恨,有时候一个小问题死活修不出来。

网友(点评):
确实是小问题,修起来就是个痛。

网友:
估计是IO电压检测异常导致保护性关机。

网友(点评):
正是电压检测异常保护关机,己在论坛中找到同样主板同样坏的贴了,就是还没找到问题元件

网友:
应该不至于检测电压那么多不对,建议换io试试。

网友(点评):
只能淘个回来,换上试一试了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己刷过bios了,原机主说刷带M2的bios后变这样的原来是好的,我搞回来重刷bios后不行,就强制开机发现可以开

网友:
检测电压不对 就从这入手哦

网友(点评):
昨天换Q4正常开机亮了,后来过一小时后再开机就又不行了,可能是吹热的原因,但后来用热风加热也不行,怀疑IO或IO外围元件有问题

网友:
检测电压问题   论坛有相同案例

网友:
他这个是强制拉绿线,有显示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IO没有正常工作,所以检测显示不对

网友:
之前看到过一个,说GA电压检测不对也会这样,把电压检测修好再试,一般就是取样电阻阻值变了,可以把不正常的一组断开,取正常的一组并连试试。

网友(点评):
论坛有一贴和我的一样还是同一型号主板,按他方法可以开机了,但还没有找出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点评):
看了,确实是相同案例,按他的方法可以开机

网友(点评):
看了,案例相同,这问题也算是这板的病通了

网友:
小白的 图文做的不错,,,这个属于 开机掉电,,要么缺压要么就是io 电压检测脚位电压不正常,关机保护

网友(点评):
学习中发的第一贴,在论坛中发现不只我这块板有这样的问题,应该也算是个病通了。

网友:
发现己知的问题,把127脚电阻取下,再把126.127脚连在一起,可以触发电压回复正常。焊回原电阻(测量阻值正常)不能触发,不知道是否IO127脚内部问题还是IO外部其它元件问题,12V分压电压为3.8V,126脚分压为2V,是否可直接改电阻正常开机?

网友:
已修好!待煲机一个星期后报是否稳定

网友:
现在论坛最好的修手都出来指导了,还修不好就太丢人了。

网友(点评):
好好学习,还是很多谢论坛中的维修师指导,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桥(PCH)坏了

网友:
五v  12v显示不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看看正常吗。正常就是主板电压检测 。

网友(点评):
万用表测量5v 12v电压正常,应该是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
10k十2k,也可以。。。。。。

网友(点评):
10K+2K是可以,但机电流会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