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专用屏兑换码片依旧没用!?

楼主(2021-08-11):
戴尔笔记本屏幕型号:NT156WHM-T00,拆下码片移植置新屏:LP156WH3,测试依旧黑屏(新屏已测试没有问题)!?码片重新装回裂了的原装屏上,开机能亮屏!?哪位大神指导一下,该怎么处理这情况!?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你这样的问题 我是一台华硕笔记本的 。原来的屏幕碎了,换新屏幕黑屏,把原来屏换上去,图像正常。换了2个新屏不行。最后电池报警,快没电了,我把笔记本充电器接上去,再换个新屏可以了。把原来换的2个新屏安装上去也可以了。总结笔记本电池电量不足引起的黑屏。不明白的是客户的碎屏为什么在用电池电量低的情况能用,华硕的机器这个情况我碰到不下10台笔记本了。DELL是不是有一样的情况就不清楚

网友:
楼上所说是有道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你这样的问题 我是一台华硕笔记本的 。原来的屏幕碎了,换新屏幕黑屏,把原来屏换上去,图像正常。 ...

这台DELL看来不一样,我用的你方法试了一样黑屏~!新屏码片都换上原装的了,也试过写入抽出来的码片了都不行!还有点搞不清楚,这台DELL原装的NT156WHM-T00屏读写不了,我是拆下24C02接线读写的,在线读写不行。!感觉是不是主板不单单挑码片,还挑屏幕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台DELL看来不一样,我用的你方法试了一样黑屏~!新屏码片都换上原装的了,也试过写入抽出来的码片了都 ...

是不是编程器不支持码片没写成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编程器不支持码片没写成功吧

码片都对的,写入也正确的,就是这屏幕型号不支持、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码片都对的,写入也正确的,就是这屏幕型号不支持、已经还给客户了。

这个就是白忙活了,亏了时间和人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