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 45主板 代换G50 45主板小结

楼主(2021-08-11):
有一片G50  45修不好了。 找了一片G40 45。打算改一下装上去。
对照板型号和图纸。发现区别主要有这么几点。 电池口位置  键盘口位置  光驱口位置。触摸板按键位置。指示灯位置。 图纸上还有一个board ID0 。显示是用来区分14寸和15寸的。本来我以为这个应该是核心区别了。然而实际在AMD机型上。这个Board iD0似乎没有意义。或者我没有发现它的意义。

装好后发现小键盘不能打开。第一时间就想到会不会是EC程序不同。从台湾官网下载BiOS(bios含EC) 。在系统下更新。想当然以为 我改了board id0。刷写程序应该能识别到对应的Board id  会自动刷写对应尺寸的EC程序。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重启完小键盘还是打不开。

只好动手把EC对换。对换完后小键盘终于能打开了。由此想到。淘宝上买的剪板EC 。如果是靠对照板号 。这样是不能正常使用的。起码这个型号是这样。

网友:
可以外接个键盘试试能不能打开小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