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切换界面转圈锁屏

楼主(2021-08-12):
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第一次见,说是换过尾插换过电池后就这样了,然后我也换了一套确定是好的,还是一样问题,但是发现开机后耗电快,把wifi关了就正常了,wifi芯片会不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报资料刷机试试

网友:
已解决,系统问题,保资料刷不过去,只能完全抹除刷机,好奇的是为什么换电池尾插会出现这种问题?有大神能解答吗?

网友:
已解决,系统问题,保资料刷不过去,只能抹除资料刷机,为什么换尾插电池会出现这种问题?有大神能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