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暗影精灵(DPK54 LA-F841P)不开机

楼主(2021-08-12):
一台HP 暗影精灵 8代(LA-F841P)主板,目测烧毁PU1001,看论坛上是SY8288RAC,订货换好后发现电流跑到0.45停留5秒左右,掉到待机状态。怀疑是SR40B坏了,定义片全新的,上好后也是0.45左右,怀疑这片SR40B有问题,又定了一片拆机测试的。发现还是老样子。电流跑0.45不开机,分明是CPU没有供电,也查了CPU 供电的各个引脚没有发现啥问题。当然BIOS也刷了好多,都是不机。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大神,下面的维修方向是哪里。
谢谢

网友:
这架构的本子0.5确实没啥思路,我也碰到好多这种电流的 没CPU供电,其他电压正常

网友(2021-09-19):
我的也是这样 你们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