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70 版号 LA-E991P 不插电池是否不触发

楼主(2021-08-12):
DELL 15-7570 版号 LA-E991P 不插电池是否不触发  有没有维修过这款机器的师傅 请指教

网友A:
不插电池一样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电池一样触发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B:
遇到过不接电池不过隔离电路 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不接电池不过隔离电路 不触发

我这个保护隔离已结过了,3V 5V  和南桥的1v 也有

网友(点评):
隔离过了的话 一般这个是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就行了 只要不是EC供电复位工作 一般都是南桥

网友:
现在准备发EC换一下 试试

网友:
应该是触发的!

网友C:
可以出发的,用电源转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发的,用电源转接头。

谢谢谢谢谢谢看来EC 南桥 要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