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540-LA-9412P 外接显,屏不显!求助!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纸!谢谢!

楼主(2021-08-12):
DELL E6540-LA-9412P 外接显,屏不显!求助!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图纸!谢谢!
+BL_PWR_SRC  现在是13.44V   实际应该是19V 是吗? 但是怎么得到19V的呢? 请帮助分析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测一下Q21是否正常,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Q21是否正常,换了试试

谢谢!主要是没这一样的管子啊,

网友:
没有这样的管子  就直接用一个  保险拉过去19V

网友B:
把Q21去掉 ,然后1256脚 和4脚直连  中间用一个小电感 或者保险直连过去

网友C:
4 脚和3脚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 脚和3脚供电正常吗?

4脚就是13.44V

网友C:
有一个点不确定。
如果Q21开关,直接将13.44输出,那么久不需要R423后面的电路。
后面的电路加上,会不会是起上拉电压的作用?
所以en-invpwr的电压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Q21去掉 ,然后1256脚 和4脚直连  中间用一个小电感 或者保险直连过去

前面电压不足,后面拉过去效果可能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点不确定。
如果Q21开关,直接将13.44输出,那么久不需要R423后面的电路。
后面的电路加上,会不 ...

en invpwr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电压不足,后面拉过去效果可能不太好。

是的, 查到芯片51225 的16脚电压是10V ,准备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图纸发给我,刚刚说的有问题。那个是igbt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够啊

网友:
发下图纸看看

网友:
前面电压不足,后面拉过去效果可能不太好。

网友:
q21  p管  G级串联分压  低电平完全导通公共点过去

网友:
Q22要先导通接地  让Q21 G级低电平

网友D:
en invpwr 3.3V说明Q22是小N管  G大于S 2.5就完全导通  Q21G级才能串联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 invpwr 3.3V说明Q22是小N管  G大于S 2.5就完全导通  Q21G级才能串联分压

谢谢大家回复帮助!

网友E:
搞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好了吗
没有,技术太差了,正在学习!

网友:
13.4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