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不触发

楼主(2021-08-12):
此机拔掉USB蓝牙小板那根排线可以触发 ,,但是开机后屏显示蓝牙鼠标的标识,根据图纸查到这个点位是J9500,4脚有5v,3脚图纸上应该有3.3v,实际只有1.8v,有哪位指导下 ,苹果很少修

网友:
不查这个4pin排线开机停在一个检测鼠标的图片

网友:
像是哪里有漏电拉低了电压

网友:
换小板 别折腾了 这小板读卡器芯片容易坏。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典型故障开机慢卡

网友:
从来没修过苹果  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