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1080TI开机黑屏问题

楼主(2021-08-12):
开机黑屏,用设置集成显卡进入后,用鲁大师,能看到这张卡,提示要装驱动,,问下,鲁大师能看到这个显卡,是不是代表核心没有问题啊,我现在就想确定,核心是不是好的,其他,先不重要,大神,指点下

网友:
供电-时钟 BGA核心

网友:
能亮机装驱动且不花屏才能确定核心是好的。

网友:
现在通电了一个小时,核心还是凉凉的,应该没有电

网友:
能识别也不代表核心没毛病,只是占比小点

网友:
能识别仅仅代表核心的PCI-E控制器没问题,仅此而已。

网友:
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我的1060也是,gpuz能认出型号,只是下边显存和频率之类的都是0,也想确认一下核心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刚拆下来测过了,供电都正常,上电前,时钟,复位的,电阻值,也都是正常,总线的电阻值,也正常,这个能认到核心,屏幕不亮,现在只能盲扫,看看是否是显存问题了么,大神有什么高招啊,指点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