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2 不出1.05与1.55V

楼主(2021-08-12):
GA-H81M-D2 不出1.05V与1.55V,由于是受控同一门电路L358M,现在测得358供电正常,其它脚位都没电压,手上没有图纸电路,维修陷入了僵局,有修到过的同行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怎么会没图纸呢?先查下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图纸呢?先查下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刚刚两块一样的板子对测了一下,1.05V到桥的阻值不对,怀疑桥小短路拉低了1.05V电压进而导致1.55V电压不出。更正一下1.05V电压有0.45V。

网友B:
这么快就怀疑桥了。。? 你说的1.05 和1.55 是什么电压?是桥供电还是 cpu?

网友:
换过了,所以没图纸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就怀疑桥了。。? 你说的1.05 和1.55 是什么电压?是桥供电还是 cpu?

1.05是桥线性供电,1.55是CPUVTT电压。

网友:
找个图纸应该还是分压电阻的 问题

网友:
分压有问题吧

网友C:
没图没真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图没真想啊!

    修好了吗?明天给你找找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明天给你找找图

没有,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