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暗影精灵BQ738H不过隔离通病?

楼主(2021-08-12):
会不会是通病有待验证。惠普暗影精灵2,板号DAG35DMBADD REV  D 客人送修描述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 拆机测试不过隔离,同时接电池跟适配器也是不过隔离。跳过隔离能正常开机显示,问题暂时锁定隔离电路。充电芯片是BQ738H 更换以后能用,反复开机也都行,放置一个晚上以后又是同样问题。开始测试BQ738H电压 参照BQ25流程,VIN 19.5V   6脚ACDET 3.7V   16脚LODRV 6.0V   感觉条件满足了 但是4脚ACDRV 才输出0.89V。又换回原来的充电芯片又可以开机了。放置一段时间果然又不行,排除芯片本身问题。剩外围电路,一个个原件测过去感觉又正常,头大了。回想之前也修过几台HP不过隔离同样也是拆焊充电芯片可以一段时间不行 以前处理也是要么跳隔离 要么退机子 以后HP这样问题我不是还得放弃?心里不甘,反复看流程 琢磨着6脚分压2.4-3.1V内 会不会问题出在这?机子上6脚电压是3.7V 试着调节稳压源电压至21V 6脚电压也在升高 那就往下调看看 也跟着降,调到15V的时候电压3V 待机电流变化了 测下4脚ACDRV 24V出来了 但是电压太低机子开不了。心里一阵高兴。查看电路6脚ACDET有个对地电阻 70K的 旧板拆了个47K的替换之 电压降到2.5V 待机电流正常 触发-开机。我知道没解决根本问题,病因没找到,抛转引玉大佬们指点指点。现在还不知道稳不稳定,放置一个晚上看看明天补充。

网友:
ACDET这个信号所有的机器不过保护隔离第一时间就去测这个信号一般是在2.45V到2.85V之间!高了的话就是造成时过时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今天验证了方法可行  放置一个晚上现在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A(2021-09-24):
刚修到一台,bq738H脚6电压3.2 电池可开机,过保隔,不充电,充电接口灯点橙色,充电器和VAD电压23.4V,把pr 1031电阻改成620k后ACDET电压2.3v,完美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修到一台,bq738H脚6电压3.2 电池可开机,过保隔,不充电,充电接口灯点橙色,充电器和VAD电压23.4V,把pr 1031电阻改成620k后ACDET电压2.3v,完美解决

客户充电器额定电压19V,实际电压23.4V,客户不愿换充电器,只好改电阻给他用了

网友:
还能不愿意换充电器的,你维修是有多低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充电器额定电压19V,实际电压23.4V,客户不愿换充电器,只好改电阻给他用了

看样子是你维修价格没到位,充电器都不愿意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