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战神笔记本cpu供电问题

楼主(2021-08-12):
图中Q7和Q24为一组,都是复合N沟道mos管吧
Q6和Q25为一组,他们是并联关系吧,
比如我Q6短路了,Q25是好的,我能先把Q6拆除先试机吗(只试一会会,能跑马就行)

网友:
拆了供电不出来

网友:
我看图好像是并联关系啊,并不是上下管的关系啊,我把它理解成双下管和双上管不对吗

网友A:
我试过!不行的。要么就不出CPU供电,要么就跑到1.几的电流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不行的。要么就不出CPU供电,要么就跑到1.几的电流就掉电

真是好奇怪哦,电路问题太深奥了

网友:
怎么大家对这个问题不太感兴趣啊

网友B:
CPU的供电电路是PWM电路,拆了一个mos管,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
这种机器就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供电电路是PWM电路,拆了一个mos管,肯定就不行了

这是并联啊,又不是上下管

网友C:
PQ6根PQ25你看图纸内部走线图这虽然并联【比如拆掉PQ6那么PQ25内部不会运行工作你反之一样】
所以这个有个管子短路两个同时换掉以防继续短路,并不是拆掉一个就不会

有点像VIN_VCC先通过PQ25来工作后才进入PQ6这有点像是新款联想的设计

网友D:
上管烧的话就把机器装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6根PQ25你看图纸内部走线图这虽然并联【比如拆掉PQ6那么PQ25内部不会运行工作你反之一样】
所以这个有个 ...

感谢指教,一个管子已经短路了,把I7都烧掉了,所以不敢贸然装上管子试了,想用功耗低的拆掉一个管子试试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管烧的话就把机器装起来吧

大法师啊,cpu确实是挂了

网友:
我现在才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在灌水,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买了个赛扬,装上去发现完全可以点亮,拆掉一个复合管根本不影响。
然后我小心翼翼的装上I3,也是可以点亮的,图中完全就是并联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主从关系。

网友:
复合MOS每一个MOS内部都集成了一个上管下管,完全并联,设计俩管子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单管所承受最大电流,拆掉应该没影响的,可以正常产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