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时开机时不开机 开机就一切正常

楼主(2021-08-12):
今朋友拿来一台7420 奇怪问题  有时不能开机  多开几次又能开   没有规律随机的  求大神指导以下  或者有郑州的能修付费维修

网友A:
查查开机按钮部分是否接触不灵了,或许解决问题。

网友B:
只能是不开机的时候查下开机条件   郑州那边有很多维修店面 也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开机按钮部分是否接触不灵了,或许解决问题。

谢谢 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不开机的时候查下开机条件   郑州那边有很多维修店面 也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有没有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