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夹子夹主板大短路

楼主(2021-08-12):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的板子二修机,本来用示波器看下工作条件的。上电正常示波器夹子夹主板地,马上5v大短路。不接地测量波形往下跳触发电平改成负数,测出来的电压不准1v变成18v。测量波形跳到屏幕外。示波器设置没任何问题,上次碰到同样问题以为主板设计问题。示波器也是好的。请教各位朋友是哪里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主板什么问题  就上示波器了 既然5A短路 那为什么不先查主板是否有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什么问题  就上示波器了 既然5A短路 那为什么不先查主板是否有短路呢?

主板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