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了一个针,用烙铁给他接上

楼主(2021-08-12):
华硕主板断了一个针,然后我从别的坏主板剪下来一段,然后用烙铁给他焊上了,焊接的时候把旁边的给碰歪了几个,矫正应该没事,这个主板不知道是针脚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地方坏了,反正把针修上了,又把主板水洗了,干了看看吧

网友:
强的呀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不错,这个办法适合没有在底下断掉的那种CPU座子

网友A:
用的普通焊丝,不知道CPU温度高了会不会化掉

网友B:
手工不错啊。。。细心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啊。。。细心的活

谢谢,焊接这个焊了很长时间,焊了好几次,手都不得劲,强迫症要发作了

网友:
不耐用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的普通焊丝,不知道CPU温度高了会不会化掉

好手艺!!!焊锡化掉那个你就多虑了,除非你能确定主板或者CPU能顶着100多度高温而不死机依然能正常运行。人家补针脚都是用138溶度的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焊锡化掉那个你就多虑了,除非你能确定主板或者CPU能顶着100多度高温而不死机依然能正常运行 ...

谢谢,这个平台上CPU顶多100度,应该是多虑了

网友D:
这个不好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焊呀

是啊废了老大劲才焊上

网友E:
那个不行,会翻修,温度高了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不行,会翻修,温度高了就掉了,

需要用高温焊锡吗

网友:
直接换针就好了

网友:
B克拉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的普通焊丝,不知道CPU温度高了会不会化掉

一般松香锡熔点在230度左右   只要不短路  没有瞬间大电流   基本没事   但是松香锡丝一般都含铅   导通性可能会差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般松香锡熔点在230度左右   只要不短路  没有瞬间大电流   基本没事   但是松香锡丝一般都含铅   导通性可能会差一点点

就算修好了也只打算上i3,烧坏了CPU不值得,应该温度不会太高吧

网友G:
我干过好几次了得用无铅高温锡,我用的锡球

网友:
我直接用风枪换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干过好几次了得用无铅高温锡,我用的锡球

应该用高温锡比较稳

网友:
换个cpu座就行了,接针不稳定

网友:
这焊接技术厉害,眼睛更厉害!

这个引脚温度也不高,放心放心大胆的再用两年没问题

网友:
锡的脆性,焊接不可靠

网友:
这个活不好干

网友:
换整个座子

网友:
技术牛逼啊?这东西也能焊接

网友:
很好,有空我也找个板试一试

网友:
就这?整个针换掉不香吗

网友H:
换个座子保险,万一把CPU搞坏了,多余的都要,不要拍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座子保险,万一把CPU搞坏了,多余的都要,不要拍麻烦

没那机器啊

网友I:
换针好点,焊锡焊的没有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针好点,焊锡焊的没有弹性

不会换啊,风枪玩不转

网友J:
楼主闲心真好,技术也可以,关键是有些针有可能断了也不影响使用,不知道楼主接针前有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闲心真好,技术也可以,关键是有些针有可能断了也不影响使用,不知道楼主接针前有没有试过

这个主板点不亮不知道是针的断了还是其他地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修好了也只打算上i3,烧坏了CPU不值得,应该温度不会太高吧

这个不会有问题的,一般的CPU工作温度也就五十度左右,累死它也不会脱焊,

网友:
条件受限,被迫练出的手艺。。。牛牛牛。。。

网友:
眼睛不好使,试了几次没成功,放弃了

网友:
手工的确不错,楼主很细心,眼神也很好

网友:
好手艺啊,密集恐惧症咋办

网友:
上回针脚歪了,用牙签拨了2,结果不小心又歪了4个
王呵呵
我焊的时候也是碰了几个,完全心态爆炸
详情

网友:
你也真是牛X啊

网友:
有的断针还能点亮的我就不去管它

网友K:
可以,值得借鉴
王呵呵
谢谢大佬送的分
详情

网友:
费眼 2个还行多了就不用接了

网友:
我只想说一句牛逼plus 焊工要2年以上才能搞定吧

网友:
牛逼 这都能接上

网友:
有些脚不通也没影响

网友:
上次见一个拿风枪吹的,也是大神

网友:
厉害了楼主,是用原先断掉的针脚又焊上去的?

网友:
针线活县难赚 佩服楼主有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值得借鉴
谢谢大佬送的分

网友:
隐患大的,不值得折腾
王呵呵
是啊,完全是为了玩,这主板我也不打算用了
详情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焊过针,怕一压CPU短路

网友:
这个都能焊,太厉害了!

网友:
断的少还行,多了 就老实换座吧
王呵呵
是的,焊这一个差点把我强迫症逼出来
详情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
王呵呵
没点亮,应该是其他地方坏了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