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NL8K的板子,显卡跑分低,AC_PRESENT,插入适配器之后应该是高电平吧?

楼主(2021-08-12):
主板:广达NL8K,7700,1050
二修机来时不触发,上家EC换过还是加焊看不出,没管,保护隔离管3016D击穿更换,上家显卡第三项供电换了MOS管,不过测量上管G极无穷大,管子是好的,换了驱动IC,上下管,测量正常了。上电测试发现保护隔离管3016D-G极开启电压时有时无,电压只有3V左右,测量24780S供电貌似都正常,正打算换一颗IC时,G极电压25V正常了。最小化装机测试显卡跑分只有3万不到(正常8万),键盘FN+WIN按键等失灵。加焊EC后键盘正常了。示波器测显卡供电电感前端正常。怀疑是不是还是EC问题,找到如下图电路,显卡附近有个Q59MOS管,由显卡1.8V控制,测量1.8V正常,3脚AC_PRESENT测量时有时无,有时3脚2.5V,1脚1.5V。跑线路EC与Q59未断线。怀疑是不是24780S问题,把IC换了故障一样。而且换完前几次加电出现同样3016D-G极开启电压时有时无。。。
请教下师傅AC_PRESENT这个信号显卡正常,插上适配器时应该是高电平吗?谢谢。补充下:用GPUZ诊断除了功耗不出,其他频率电压都正常。

网友A:
适配器供电状态下AC_PRESENT正常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供电状态下AC_PRESENT正常为高电平

谢谢回复,我这台时有时无,会不会是EC的问题呢。

网友:
核心供电IC,4E=也换了,故障依旧,跑甜甜圈20FPS,正常应有50左右。附上GPUZ图。机器已取走,以后有机会再测试。
貌似显存使用率低,可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