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深海幽灵Z2 1060 I7机械版 MB GK5CN6X V1.1 不开机

楼主(2021-08-12):
    晚上快下班了,来一顾客,说自己的电脑开不了机,插充电器指示灯亮,开机黑屏,过几秒开机指示灯熄灭。插电流表,待机0.015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0.070左右再次掉到待机。告知客户主板问题,需留机维修,顾客答应,反复强调其硬盘内的资料不能丢失和泄露,都是一些重要的法律卷宗文件。告诉顾客,本店开店十几年,这点儿职业操守还是有的,放心吧。
    拆机前仔细询问顾客有无进水,跌落,外力影响等因素,顾客说从来没有,这款机器也蛮新的,就相信了顾客的话。谁知道拆出来主板后,明显的水痕暴露出来,并且进水点就在开关上。
    开关拆下后洗板水伺候,连接主板的线也有腐蚀,清理干净后测试无断线,再次连接主板,测开关阻值300多,正常。还好板子背面有这层黑色的塑料膜,水并未进入主板,放大镜看了主板正反两面,测各电感阻值都正常,接上洗好的开关,并且再次打值。一切正常。按下开关,电流欢快的上到1A以上,反复试了三次,都可以正常跳变。装机测试,收工!另附此机BIOS!

同方深海幽灵Z2 1060 I7机械版 MB GK5CN6X V1.zip

原机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语   就因为开关排线  这机器闹了个大笑话  光EC换了好几个  原先是键盘窜键是EC问题   订了两EC  待机电 ...

你这不按套路来呀:daxiao:,我一般都先用原机开关试机,正常没有问题才走下个步骤。

网友A:
无语   就因为开关排线  这机器闹了个大笑话  光EC换了好几个  原先是键盘窜键是EC问题   订了两EC  待机电流0.008  按开关没反应  拆了CMOS电池也不上电   就因为这个就没怀疑开关排线坏   原来自打拆下来排线以后就断了 闹的大笑话

网友(2022-11-11):
这个开关排线特别容易接触不良,特别拆几次基本都要搞排线了。

网友:
我想知道收了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