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7500 339方案的ATX电源风扇只动一下就停

楼主(2021-08-12):
一台算是杂牌开关电源维修让我穷途末路,标示酷腾450双核王白金版
开关管采用BU3150T  两个13007S    管理芯片组合使用的SDC7500 SDC339
后级肖特基二极管采用的 S16C45C   S16C20C  20S45C
故障表现为 开机风扇转一下 保护停机(根据用户描述,用户家以前电压偏低,电脑最初故障表现为 开机风扇转,CPU和显卡风扇都转,显示器不能正常点亮, 多次长按电源键 偶尔能正常开机点亮显示器  开机后一切正常使用,重启后又点不亮了)最后一次故障出现就是按开机键无反应。
拆下电源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测试紫色无待机电压, 绿线PSON也无电压,当用数字万用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量一下开关管BU3150T   B基级电压2.06V   然后测量待机就有了电压5.15v PSON绿线有了4.58v   7500第12脚有了电压12.63v  短接绿黑风扇任然只转一下就停,无输出电压保护停机,以下就是测的的待机电压和短接绿黑线后的电压,
待机:

绿:4.58V,紫:5.15V
SDC7500各脚电压:
1        2        3        4        5        6        7        8
0.00        4.89        0.06        3.67        1.56        3.76        0        2.4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2.38        12.63 4.96 4.96        4.96        0.36

SDC339各脚电压:
1        2        3        4        5        6        7
0.02        0.04        4.96        1.22        0.68        3.46        2.4
8        9        10        11        12        13        14
1        0.05        2.47        0.92        0        0        0

短接绿线、黑线:

SDC7500各脚电压:
1        2        3        4        5        6        7        8
0.04        4.89        0.06        3.35        1.56        3.79        0        2.3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2.36        12.57        4.96        4.96        4.96        0.38

SDC339各脚电压:
1        2        3        4        5        6        7
3.42        3.71        4.96        1.26        2.31        0.82        2.52
8        9        10        11        12        13        14
1.08        0.05        2.49        0.93        0        0        0

和ikin楼主的一样表现, 红表笔测339 4脚 和 7脚 电压时,风扇也转!

7500 4脚接地:风扇转动 输出电压都有
黄:12.09   红:5.12  橙:3.34
短接绿黑线sdc7500  四脚变低电平   8脚和11脚电压无变化还是2.36v
检测了周边的推动三极管都正常 ,检测了2.2UF  10UF 容量正常,并更换过,故障依旧,检测了  7500 339 周边的所有电阻  电容 稳压二极管  三极管都未发现可疑原件,几乎次级的原件都测量了个遍,并没发现异常,为此维修陷入困境。
跪求论坛前辈们给个思路。万分感谢,确实这个电源并不值钱 某宝23十块多得多是,我就是没找到故障原因不甘心啊。后续我以买了7500  339   包括开关管,在代换试一下,不可能所有原件都查遍了都修不好啊。

网友:
太复杂了,看的强迫症的人头晕

网友: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不会排版,看的是有点乱。

网友A:
先把紫色和绿色的输出滤波电容换了,一般是10V/1000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紫色和绿色的输出滤波电容换了,一般是10V/1000UF的。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因为所有周边电容电阻,万用表测试读书都正常的。

网友B:
这种开个电源有修的价值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个电源有修的价值么

不是产品价值问题,而是当你修不好一个东西,找不到原因,这就是对自己知识的缺陷,∠※几天几夜的时间修一个价值几十块的东西,是一种学习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产品价值问题,而是当你修不好一个东西,找不到原因,这就是对自己知识的缺陷,∠※几天几夜的时间修 ...

支持一下............

网友D:
我也有一个杂牌电源在修,开始还有待机电压,现在跟你一样,没电压来。用的芯片都一样。继续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杂牌电源在修,开始还有待机电压,现在跟你一样,没电压来。用的芯片都一样。继续关注。。

没电待机低电压,就从辅助电源电路开始修,推动三极管,电阻,稳压二极管都有可能坏的。我的就是换了几颗稳压二极管,不是同一型号的,现在待机电压只有3.5伏左右了,原来用的是4148  我从新买的配件还没到货,到货继续深入研究,不行就一个配件一个配件拆了检测更换,就不信修不好了,要有视死如归的心态

网友:
保护了,强开测电压找问题,最好串灯泡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变压器输出端的快恢复二极管短路造成高压部分过流保护呢? S16C45C?   S16C20C?  20S45C?没看到你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