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里杰微JWH110Iver1.1主板bios

楼主(2021-08-12):
这个主板是客户拿来维修的一体机里的主板,杰微 JWH110I,本打算更换主板的,新主板买回来后旧主板又修好了,发现两个bios不一样就都备份下来了,有需要的可以直接下载,都是正常亮机的bios,一体机的型号和主板的型号都拍了照片,下载的时候自己核对。

旧主板备份的

新主板备份的

网友(2021-10-18):
太好了,正在找这个

网友:
好习惯、、、有主板就备份!

网友:
实测,这两个板子BIOS不能互相换着刷。刷错开不了机

网友:
麻烦请检查下旧板备份的BIOS是损坏的,谢谢,可否再上传一次?谢谢!

网友:
下载新BIOS 没亮机电流2.2A 什么情况求指点

网友(2022-03-22):
都是拆芯片备份的还是软件备份?

网友(2022-05-11):
这个杰微主板用什么软件备份呀,为什么我用 AFWIN不支持呢

网友(2022-07-06):
这个备份有用

网友:
请教一下大神,这个主板下层的内存条插上主板就不断的重启,而且点不亮,单插上层内存插槽能正常使用,想用双通道内存

网友:
直接亮机状态下备份的

网友(2023-01-31):
梅捷的H110AIO BIOS 和JW H110I 的不能通刷,虽然有时候可以点亮,经常出问题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看

网友A(2023-06-12):
jw-H110-D4,soyo-H110-AIO-THINITX,,七彩虹i-h110-SI1,这三款主板通用BIOS,随便刷各自得都行

网友(2023-08-08):
问下楼主待机0.O5 刷BIOS有有用否 谢谢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A:
jw-H110-D4,soyo-H110-AIO-THINITX,,七彩虹i-h110-SI1,这三款主板通用BIOS,随便刷各自得都行

請問下 跟 JW H110I VER:1.1  是通用的嗎 ??

网友B(2024-09-23):
这两个BIOS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BIOS通用吗?

能不能通用没有测试,应该是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