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7205复印正常,打印空白或者花的

楼主(2021-08-12):
网上怎么都是打印正常,复印不正常的问题,我都找遍了,基本都是这样的,难道我这个问题,还这么特殊,第一次遇见吗,我都郁闷死了,各位讨论一下,这大概是哪里的问题,现在问题是复印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打印要么是花的,要么空白,不要跟我说驱动问题,我换电脑试了,都一样,我觉得可能是主板问题,因为复印正常,说明基本功能都正常,激光器和硒鼓,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可能出现在传输数据那一块,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主板的问题,我手上没有主板替换,你们这认为应该是哪的问题

网友:
如果复印正常,说明激光器和硒鼓定影都是正常的,那么只能是主板了。

网友:
搞定了,还是鼓的问题,换了主板还是一样,他这复印有时候也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导致误判了

网友A:
重置硒鼓齿轮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置硒鼓齿轮就可以解决

试过了,不行的,必须换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