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服务器报错 78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8-12):
联想服务器报错 78 是什么问题 型号是TS560  主板两红灯一个绿灯交替闪 屏幕报错 DXE--ACPI Initialization...  78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救救的 支持微信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救救的 支持微信红包

BIOS先撸了工厂再说

网友B:
淘宝买个bios刷刷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个bios刷刷看看吧

没找到卖的

网友(2021-09-15):
同样的问题,换了bios也没用,不知道lz解决了么

网友:
大概率是掉BIOS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也准备刷BIOS看看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楼主,一样的型号一样的故障’

网友(2021-10-15):
没有解决 客户送我了 躺在仓库了

网友(2021-11-24):
核显供电有问题,查查cpu槽附近的核显供电(mos管大概率坏了)或与这个供电的IO开启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