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对1151主板兼容问题求助

楼主(2021-08-12):
使用ps3510电源管理芯片,自制dc-atx直插模块,在h61,h81主板上顺利点亮,但是在1151主板b250芯片组上无法点亮,开机后十几秒自动关机,测量没有lp reset复位,cpu无供电。
检查3v,5v纹波10mv,pg信号正常

网友A:
建议贴原理图 测试主板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贴原理图 测试主板型号

映泰tb250btc,主板图纸论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