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主板bios丢设置问题,接atx后电池座有电压正常吗

楼主(2021-08-12):
一块主板断开atx电源后会丢设置,已经换过电池了,新电池3V没问题。拔下纽扣电池插上atx电源,万用表测量电池座有从正极到负极的3v电压,但是会先快速再到慢速的衰减,1分多钟后还有0.4V电压。
看大神发的cmos电路图,貌似电池前面通过双二极管与atx的3.3V并联,按道理接上ATX后二极管会堵住通往电池的电流,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测量电池座有电流可以判断电池前面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coms座 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