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1 不过隔离维修

楼主(2021-08-12):
不过隔离 ,没有测到短路,bq24780s 28脚20v正常 ACDET电压2.6v正常 24脚基准电压有6v正常,ACOK没有电压,测到1脚对地短路 。烧鸡发现是一脚外挂的电容PC138短路 ,换了电容依然不过隔离 ,换了BQ24780S 后正常。测得正常时BQ24780s 1,2脚都有20v电压

网友:
保护隔离维修思路,换电容,换MOS管,再换芯片,一圈下来基本搞定。

网友(2021-10-02):
感谢感谢!!,我是个小白  按你这方法修好了一台ASUS Y5000的笔记本

网友(2022-05-05):
换电容,换MOS管,再换芯片

网友(2023-05-03):
受教了  楼主 加分

网友(2025-02-13):
非常感谢!希望下次遇到一样的故障就可以直接解决了!

网友:
这款芯片坏的也蛮多,可以多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