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E_R2.0 腐蚀断线维修一例 返回列表

楼主(2021-08-12):
H81M-E_R2.0 腐蚀断线维修一例

网友:
这是PSON#绿线吗

网友A:
修成这样还拿出来显摆, 这么简单的断线还用的着飞那么粗的线?  这种H81无外乎就那几处断线,实在不行,顺着线找,也找到了。 根本不用飞线。

网友:
看不明白 学一下

网友:
楼主最好说一下哪根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成这样还拿出来显摆, 这么简单的断线还用的着飞那么粗的线?  这种H81无外乎就那几处断线,实在不行,顺 ...

你不懂,飞线一分种,找线至少半小时,你都不知道我飞的什么线就是这里虾扯淡,你是不是有修不好的H81又来看我的贴子找答案了,建议你送给别人修,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成这样还拿出来显摆, 这么简单的断线还用的着飞那么粗的线?  这种H81无外乎就那几处断线,实在不行,顺着线找,也找到了。 根本不用飞线。

我正想说,这种有几个客户接受的

网友:
没有灵魂的飞线

网友:
开局一张图,其他的内容全靠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说,这种有几个客户接受的

同行修机就是这样,修好之后外观同行会处理,等你有资格接同行修机你才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修机就是这样,修好之后外观同行会处理,等你有资格接同行修机你才能懂

我这技术还要等有资格才能接同行维修…

网友:
归根到底就是不到位,价格好啥都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说,这种有几个客户接受的

我们这边客户也会接受,没这么挑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成这样还拿出来显摆, 这么简单的断线还用的着飞那么粗的线?  这种H81无外乎就那几处断线,实在不行,顺着线找,也找到了。 根本不用飞线。

其实楼主也未必是想显摆,大家伙搞维修的在外人眼里都已经是社会底层了,所以不要互相吐槽了,要互帮互助

网友:
能不能把线飞到背面,装好机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