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50a1 电压都满足,就是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换哪一块,求助

楼主(2021-08-12):
长虹50a1 电压都满足,就是指示灯不亮不知道换哪一块,求助

网友:
先强行开机,屏背光应该要亮,然后测各电压是否都正常,也可也先刷刷主板试

网友:
数字电路要正常工作,电压只是其中一个条件,还有时钟、复位,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复位,时钟,总线

网友:
先看下晶振起振没有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灯没有就换个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