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8-12):
接到客户一台MacBook A1466接充电器可以充电,不开机。
拆机测量保险阻值 只有34欧姆。
仔细查看主板后发现CPU供电电容已经爆裂了,拆掉后再次测量阻值为140欧姆。
上电测量发现电压8.5v正常,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然后带电测量主板上的电压,有个3.3v的电压在开机的时候会降低
测量主板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
然后在一次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保险两端的电压尽然不一致,一端8.50v一端8.49v,马上怀疑有问题。
然后直接短接保险,开机
拆下来的保险仔细测量发现有0.4欧姆的阻值

其实以前遇到有其他电脑暗屏的问题也有保险的问题。
遇到过两次屏上电压过低的,主板上的19v保险有几欧姆的阻值。
这次遇到一个0.4欧姆的,测量了几次差点没发现

网友:
煎咸鱼了。。。。。。。。。。。。。。。。。。。。。。。

网友A:
真容易捡漏,我都没修道过保险坏的暗屏的,全是难搞的

网友:
真的是被楼主捡漏了。

网友B:
0.4欧保险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欧保险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因为主板供电只有8.5v,当主板电流达到1A时就会降低0.4v的电压,电流越高压降越高,就会造成主板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容易捡漏,我都没修道过保险坏的暗屏的,全是难搞的

那说明你修得机器太少了,修多了就什么问题都遇得到。我遇到的绝大多数还不是升压或灯条(灯管)问题。

网友:
这应该属于通病  我遇到过

网友:
感觉难以置信   保险0.4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几台了但是不充电好多都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短路一般都会有影响保险。不过这么点压降给我我是发现不了。哈哈。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维修细心,把很难搞的机器顺手解决了。

网友C:
这个是A1466的通病了,电容炸裂,基本就电容+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A1466的通病了,电容炸裂,基本就电容+保险

嗯,这个保险是基本都坏,但是没遇到过0.4欧的。先用二极管档测了几次都没有发现异常,后来测电压发现异常,然后用电阻档测量才发现问题。因为万用表表笔接触的问题直接对接表笔测量的时候基本都有1-3欧的阻值。

网友:
0.4  就我这破表 估计都发现不了

网友:
就怕这种带坏不坏的芯片,最头疼

网友:
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问下CPU供电电容是哪一颗呢?

网友:
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镊子一短好了,果断一坨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