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2V R2.0 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1-08-12):
同行主板  上电不跑码 测全板电压 内存1.5  cpu电压1.72    Q26场馆3.3V输入  S级0.4V    不正常   Q35场馆 1.5V输入 S级无电压 不正常。一般这种场馆转换电压都是受控于358  可是找遍全板也没有找到 LM358     无奈打开图纸点位  才发现LM358在cmos电池座的正下方  真是藏得严实  通电测电压  LM358 3脚电压为0.4  这个脚位电压是经过R189  R188分压来的  测2_5LEVEL是 0.8V    问题就出在他身上了  那就找2_5LEVEL的来源吧   看图纸上是经过Q42  431稳压器得到的  但板子上没有装   再与之相连的是VREF_25   看图纸这个电压是有IO芯片的4脚产生的  看来是IO内部输入的2.5V参考电压有问题了   换IO吗    手边刚好没有怎么办  那就给他制造一个2.5V电压出来  把IO第4脚连的线切断    1117走起     改好后 通电顺利点亮

网友:
补个程序方便下载

GA-B85M-D2V REV2.0 编程器备份OK.BIN

网友:
没有芯片更换的维修方法

网友:
你牛逼,省io

网友:
你也是大牛级别的维修师,没有2.5V就创造一个2.5V。

网友:
我前两天碰到一块H110的也是1.05和1.55不出,受控358,没图纸,没能修。

网友:
大神 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这是高手 就是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高,省了个lO,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也行,大神

网友:
改线路维修,省换Io。牛

网友:
大神膜拜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遇到过得

网友:
打什么情况啊

网友:
利害,一针见血!